新手求教一电池短路保护控制电路

楼主(2007-09-11):
上图中  只画出了第三节电池的电路   那个GNDP是检测放电回路输出端的
当短路时,GNDP电压上升保护芯片动作。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电池电量不高时短路使MOS管处于线性区,GNDP电压传递过来时间过长。导致放电回路MOS的烧毁。 不知道有没有大虾指导一下如何让MOS管始终导通而又不让VM端电压超过B3+。  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楼主:
NND 贴个图都不行

楼主:
咋就没人理呢??

难道是我哪里表达的不够清楚??   欢迎指正。

网友A:
告诉个“机密”

MOSFET工作在大电流的时候,G端的动作时间要越短越好,所以这g端电容是不能有的。如有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