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电路

楼主(2007-09-13):
(无正文)

楼主:
D1

加上D1后驱动电压的波形比较平滑这里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里的D1应该是加速作用

楼主:
是加速MOSFET的开关速度吗?

网友B:
加快关断速度。

网友C:
加快放电速度

网友D:
如果去掉R1 D1呢?

不考虑G端电流的情况下,直连栅极是不是动作速度更快呢?请指教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深刻

从原理上,去掉R1、D1,开关速度会更快。

但实际应用中,加入R1是为了保护驱动芯片,防止MOSFET栅极对地短路时,PWM因驱动电流过大损坏,从而扩大故障范围。

开关管的开通损耗比关断损耗小得多,故串入适当的电阻不会对开通损耗带来影响,而D1的加入,可避免增加关断损耗。

网友F:
希望MOS慢点导通,快点截止.

这是干扰与效率的折衷.

网友G:
这个问题比较深刻?

R1可以有效的抑制高频时,因为线路电感和MOSFET输入电容产生的震荡,这个电阻在驱动引线较长的时候,非常主要。因为这个电阻的存在,势必会使MOSFET放电速度变慢,而增加关断损耗,二极管的作用就是加快放电速度,使MOSFER快速关断,8楼所说“防止因驱动电流过大损坏”毫无道理,大家都知道:MOSFET是电压控制元件,只能因为驱动过压击穿,不会因为驱动电流过大而烧毁。正相反,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驱动电流,使MOSFET 快速饱和,减小开通损耗!!

网友H:
还是楼上的解释深刻,呵呵

网友I:
tk1209你错了

网友J:
究竟谁对谁错?继续关注~

究竟谁对谁错?继续关注~~
搬个凳子学习了.....

网友K:
tk1209没有考虑到MOS管输入电容较大

网友L:
davidli88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M:
这个问题嘛

加一个R和D1,主要是ESD防护。保护芯片不受冲击损坏,加一个电阻不会对开关速度影响很大。

网友M:
davidli88说的是正确的

支持一下

网友N:
davidli88说法错误

R1的作用是防止自激振荡。
D1一般是不需要的。只有当被驱动的场效应管Q1的关断电压太低时才用。

网友O:
加快关断速度

网友P:
赞同DV

电容开始对地是可认为是 短路的,没有电阻,对驱动芯片的冲击是很大的。

D1可以加快电容放电。 管子不会太烫。

 赞同davidli88

网友Q:
同意tk1209的说法

R1会影响场效应管的导通损耗和关断损耗,导致电路的效率降低,二极管会加快场效应管的关断,不过要求二极管的导通内阻要小
如果取消R1和二极管的话,导通损耗和关断损耗确实会降低,但是会导致驱动的功耗加大,而且由于导通和关断瞬间电流变化太大,受场效应管极间电容以及连接线电感的影响,会造成出现过冲,严重的话,甚至会损坏驱动IC,影响电路的电磁兼容性
实际应用中,应该没有谁取消R1的,倒是二极管经常有不使用的,这主要是如18楼droum所说,只有当被驱动的场效应管Q1的关断电压太低时才用,不过这个二极管确实对效率的影响不如电阻大,很多时候就不用了

网友R:
楼上正解

网友E:
看来这个问题的争议还蛮大的

消振电阻在变压器驱动的情况才会需要,MOSFET虽然是电压控制器件,只是在改变工作状态的瞬间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这就需要加速电路,MOSFET驱动芯片一般是图腾柱输出,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驱动电流可达2A,如果MOSFET发生击穿,势必会引起驱动芯片发生短路故障,故这个电阻起限流作用。

一般功率MOSFET的Ciss约为1~3nF,串10R电阻可保证开通上升沿时间为数十nS,按上升沿为周期的1/100计,可满足300K-1MHz的工作频率要求。目前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最高达20M,不要对我说你用的是Ciss为几十PF的MOSFET哦。(虽然是软开关,但对开关控制时间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哦)

另外,开关管开通时电流、电压的应力远远小于断开时的应力,在强调提高关断速度的大环境下,还在谈开通的应力保护,简直是舍本逐末...

网友R:
20M这么高? 具体说说哪些厂家在用这个技术。

电源我外行,但我从这个行业问来, 磁芯最高频率是德国,日本的磁芯,最快也只能达1M,
另,20M的栅极驱动,这个栅极的开关损耗,可是高得很啊。  呵呵。

网友E:
孤陋寡闻了吧!!!

20M的应用,在05年有过报道。具体的情况不记得了。

目前已经商业化的成熟应用为:

美信MAX8525,是一种隔行扫描的2到4相器件,每相工作频率最高为1.2MHz,也可以在VRM10主/从配置下达到2至8相。该公司表示,MAX8525具有平均电流模式控制器的电流共享精度,以及峰值电流模式控制器的瞬时响应。在4相模式运行时,有效开关频率高达4.8MHz,8相模式下高达9.6MHz。

飞兆半导体的FAN53168,它可以工作在4相模式,面向VRM/VRD10应用;Semtech的SC4201,这是一种最多具有4相控制的多相连接控制器,每相的工作频率为2MHz,4相模式下频率达8MHz。

网友S:
VRM接触比较多

这几年接触VRM不少,主要是IBM和HP的,少数DELL,这几家公司的VRM都没有采用美信和飞兆的芯片,不知道有谁在用MAXIM。

网友T:
啊,我的与D1并了个104电容,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