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用Viper12A做的电源,为什么低电(100V/50Hz)不稳?

楼主(2007-09-14):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不行呀

网友B:
可能跟mos和或变压器有关吧

你看看Vds的波形如何,还有不知道你的变压器具体是怎么设计的?
你设计的功率多大

楼主:
是否是Viper12A的问题?

这个电路设计:Vout:12/200MA,变压器是5W.目前的电路在118V-240V能正常工作,但调整L1/C4/C5后电压范围可以扩到105-240V,但在100V还是有不稳的情况.

网友C:
应该是变压器没设计好

不稳是怎么情况?有噪音么?
应该是变压器没有设计好,低电压要求更长的导通时间,周期不变的话Toff会更短,试试把输出线圈减少几圈。。。
再者,已经用变压器、光偶隔离了,加C6做什么?不加可行否?

楼主:
可能的问题

这个电路后面接有PIR的控制电路,正常情况下,要求电源是稳定工作,PIR有感应,启动另外一个电路模块工作,但现在在低电(100V左右)时,PIR感应启动后面的电路时,VOUT出现间断,但很快恢复正常,这样会影响后面的电路造成复位.起初以为带不动负载,单独测这个电路发现低电工作还是有问题.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
C6:实际是应是222M/400V,安规要求.一定要用.
谢谢各位.

网友D:
看图变压器都是错的

网友E:
变压器不行

我都在用vipe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