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次级产生的感应电势有多大

楼主(2007-09-15):
我现在搞一款家用电器电路,220V进来后经变压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15V左右,15V是给几个继电器供电,同时工作时的电流有100MA左右,同时15V又给一个稳压块供电,稳压块输出电压给控制IC,稳压块的工作电流大约是10个mA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节约成本,之前在稳压块前面并了一个20V的稳压二极管,
如果把这个稳压二极管去掉后会不会对稳压块失去保护,我想知道如果继电器同时断开变压器次级产生的自感电势有多大,会不会对击穿稳压块(稳压块最高可承受电压是30V),我手上没示波器,没法量,想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本来就是多余的

理论上变压器不会产生自感电动势。
实际上因有少量的漏感,会有较小的自感电动势,但整流输出接有大电容滤波,
造成的电压波动很小,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B:
整流之后没有滤波电容吗?

变压器漏感产生的电动势别管有多大,经过整流滤波后也可以忽略。
漏感储存的能量送到滤波电容里,只会使电容两端电压升高一点点。

楼主:
高频的高电压滤波电容也能滤掉吗??

因为我们流入市场的产品有些稳压块被击坏了,不起稳压作用,我怀疑是那种高电压把稳压块给打坏了,滤波电容对那些较高频率的高电压衰减作用不大吧

网友B:
变压器并不能产生很高频率的感生电动势

变压器绕组自身有分布电容,高频成份已经通过绕组自身的分布电容跑掉了。
楼主的稳压器损坏,估计另有原因,由于变压器感生电动势而损坏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可能是市电电压过高的原因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因为我对变压器一些电气特性不了解,既然变压器这边不会产生较高电压,那我想可能是用户那边的市电电压过高导致稳压块的输入电压过高使其承受功率增大烧坏的

网友C:
有个问题可能被忽略

在主电源断电后会不会是稳压器的稳压输出端的电压下降速度远低于输入端,导致稳压器反向电压而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