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的能正常充电的锂电充电器电路,看看有什么缺点(图)

楼主(2007-09-17):
   花10元在手机城买的,能正常充电的手机锂电池充电器电路如下:

   (抱歉,记错了,应该是10元)

网友A:
够简洁的

电压精度有保证,无恒流、无温度补偿。作为廉价产品,够用了

网友B:
无语了,比蛋蛋充还省,蛋蛋充好歹还有个LM358

20元买的?贵了.建议还是不用的好,就是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C:
是啊,偶还有更省,限流且不发热的电路

楼主:
BQ2057、LTC4054这些玩艺都贵......

网友D:
知道电路了,还买什么,自己搭一个吧!

楼主:
这是什么元件?

  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板上的一个MOS管,另一个是To23-6封装的标有AB1的器件是什么?TKS

网友E:
一般是两个MOS管做开关,一个锂电池电源管理IC

用于电池的过流,过压,欠压等的保护,型号太多了。

网友F:
元件还真够便宜的

网友G:
再加个431和几个电阻三极管,做个恒流

网友H:
那个431是不是放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