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V PWM

楼主(2007-09-17):
某系统供电为24V(功率满足系统要求),
要求根据其他传感器检测值,运算后,输出0~24V(要求最大功率为100W),

已采用单片机完成传感器检测、信号处理和PWM控制信号产生,
但菜鸟对电源技术一竅不通,0~100%的PWM变成0~24V就一点不会了,
上网,找了个MAX668的PDF,MAX668输出可达28V,但电流为1A,不满足要求。

我总觉得5V的0~100%PWM变0~24V(4.5A)应该不会太复杂,
俗话说:“各行如隔山”,我可能不太知道问题深浅,故请教电源界诸位前辈,该用什么方案,请点拨一二,谢谢!!

楼主:
PWM电源头一次作,MAX668头一次用,好调吗,有没有更好的方

网友A:
开关电源

输出从零开始可调,很困难,除非加一定死负载,否则根本作不到。即使加死负载都相当困难。
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另加一个负电源。但这个负电源的功率损耗也相当大。

网友B:
re

低压区用线性电源,高压区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