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保护电路设计方法!

楼主(2007-09-18):
  最近公司的产品有些因为电源‘+-’输入插反,烧掉几个芯片,请问下高手用什么方能做个保护电源的电路,当电源输入插反时,报警,但不会烧坏芯片! 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输入端加个整流桥

怎么插都没关系,但要增加两个二极管的管压降,大电流时损耗相当大。
加一个二极管,可以防止插反损坏电源。如果电压不高,用萧特基二极管损耗比较小。
其它方法都太复杂,增加成本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