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电感"吱吱"响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18):
最近用TL494做了一个buck降压型电路,输出还可以,但电感总"吱吱"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可能是电感饱和。也可能是电感太松了。

网友B:

是电感饱和

网友C:
可能是工作频率低

人耳可以一般听到20~20KHz的频率,耳朵好的可以听到更宽一点点。。。
测下工作频率,是否落在这个区间。

网友D:
饱和了还能响吗?

网友E(2011-03-30):
这个问题我今天遇到过, 在调试开关电源时,听见旁边的电感“吱吱”作响,怀疑是电感饱和,降低了电流之后,电感还是会响,问题正在解决中。

网友F:
电感绝缘漆不干吧。

之前我订做的几只电感和变压器不干,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G:
要是电感本身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电源噪声,你没有处里好。
在输入端加上一个大容量的电容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