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外部干扰

楼主(2007-09-19):
最近用数字示波器观察24V直流稳压电源,发现干净的电源中不定时出现峰峰值约150mV的脉冲干扰,怎么也不能滤除!在附近开关别的用电设备(哪怕是小功率的设备),这种现象尤为明显。采集加磁环、电感、电容等方式没有效果。请问是否有办法解决!

网友A:
你的24V直流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这种干扰不是电源产生的,而是从工频220V串进来的。开关电源对这种干扰滤除较好,线性电源就比较差了。
考虑从220V电源进线处就加滤波器,最好放在电源线进入室内之处。室内有别的用电器,24V电源输入和输出处也加滤波。

楼主:
re maychang

  是进口台式直流线性电源。干扰噪声时有时无,在附近开关电器设备则肯动有。频率低的只有10多Hz,高的有几KHz。成非常陡峭的类似于尖峰脉冲形状。可以肯定是外部干扰。
  传感器用该电源供电,如果只允许传感器电源输入端处理,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只允许传感器电源输入端处理

那就只能在这个地方滤波了。

楼主:
re maychang

请问有什么具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