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上学时没学好,重新温习课本.

楼主(2007-09-20):
2. 磁场强度( H )
用磁导率表征介质对磁场的影响后,磁感应B 与μ的比值只与产生磁场的电流有关。即在任何介质中,磁场中的某点的B与该点的μ的比值定义为该点的磁场强度H,即H也是矢量,其方向与B相同.
相似于磁力线描述磁场,磁场强度也可用磁场强度线表示。但与磁力线不同,因为它不一定是无头无尾的连续曲线,同时在不同的介质中,由于磁导率μ不一样, H 在边界处发生突变。

这个第二段是不是说的是错的?

网友A:
一点错都没有

楼主:
一点错都没有?

这么回答有什么帮助呢?请给解释一下我的疑问.
1.请问什么状态下不是一条无头无尾的连续曲线?
2.既然H只与产生磁场的电流有关,那么为什么在不同介质的边界会突变?请举例说明.

网友A:
你问的就是“这个第二段是不是说的是错的?”

“这么回答有什么帮助呢?”
只能说你的提问不对。

“1.请问什么状态下不是一条无头无尾的连续曲线?”
不是一条无头无尾的连续曲线的东西太多了,此句缺少主语。

楼主:
那请给举个例子吧.

我请你给我举个磁场强度线在什么状态下不是无头无尾的连续曲线的例子吧.
这句话主谓宾定状补齐了吧.

网友A:
你自己已经给出了例子。
只要是导磁率不同,在介质边界上H就会发生突变。
不过,这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H看不见摸不着,发生了突变没有,你也没法知道。
事实上,H可以说是一个辅助物理量,没有办法直接测量的。

楼主:
在线等你回复

你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啊.我要是明白不就不发贴问了么?

网友A:
怎么会没有正面回答呢?

“缺少主语”那确实不是正面回答。
“只要是导磁率不同,在介质边界上H就会发生突变”应该说是正面回答吧?

楼主:
这个不算吧

这个突变是如何造成的呢?既然只与产生磁场的电流有关,那么是否是介质的分子电流造成的这种突变?

楼主:
OK

那磁场强度线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不是一条无头无尾的连续曲线?

网友A:
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

“只要是导磁率不同,在介质边界上H就会发生突变”。

网友B:
了解磁化概念就知道了,还是拿本《电磁学》回炉一下吧。

楼主:
连续?

"相似于磁力线描述磁场,磁场强度也可用磁场强度线表示。但与磁力线不同,因为它不一定是无头无尾的连续曲线,"
这句话的不一定是指"无头无尾"不一定呢?还是"连续"不一定?
这里的连续是指简单的相连,还是指曲线上任一点都存在导数的连续?

楼主:
我要学过电磁学还问这个干什么啊

网友A:
如果没学过,最好是找本书看看

用力线描述某个矢量的空间分布是一种常见的方法,但用力线描述,不一定能够与数学上的概念完全吻合。例如你所说的导数概念。

这句话的不一定是指"无头无尾"不一定呢?还是"连续"不一定?
我认为是二者都不一定。
“头”“尾”处是不可导的。

网友C:
磁通/磁链连续,如果磁路面积不变,那么磁通密度B也连续,由于H=B/u,磁导率变了,H就突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