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们帮小弟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7-09-21):
如图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典型boost电路或者叫升压电路

任何一本讲开关电源原理的书,都是从这里开始。

楼主:
左边的三极管做什么用的

左边的三极管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接到电源的负极

网友B:
不是三极管,是一个耗尽型N沟道MOSFET

网友C:
给电感储能用的。

网友A:
左边的管子

应该是检测用,至于检测什么,是输出电压峰值还是平均值,不得而知。

网友D:
不象

峰值是输出电压加Vd,平均值是直流输入电压,根本不用检测,我一上午都要纳闷呢

网友A:
左边管子接到电源负端吗?

图中如果左边两个端子是电源输入正负端,那么两个端子与“地”是什么关系?
如果输入负端与“地”由左边管子联系,那么左边管子是否有寄生二极管?作为功率管,一般应该有,那么左边管子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右边管子导通时令左边管子截止,又有何意义?这里没必要开关,是不是?
看不明白。

网友E:
建议楼主给出具体的输入输出参数

可能是做输出控制的,可以看出电感后端电压高于某个值时,左边的MOS管开通
也有可能是与PF调节有关。。。
就这个电路,没输入输出参数,就知道是升压电路。。。

网友F:
输入是从图中的+-端加入的?与地有什么关系?

网友G:
注意了,这可是耗尽型的FET哦

没有负的怎么关FET呀

网友G:
没看出来用两个管和用一个增强型的FET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