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boost 电路 电感的选择

楼主(2007-09-24):
典型boost电路,pwm频率约40k,5v升压到12v,电流只需要4ma

偶找了一个1mh色环电感,结果饱和了,无奈换了330uh的磁心电感,工作正常

请问这么小的电流,一定要用功率电感吗

有没有更好的升压方案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更好的选择当然是电荷泵了

没有电感,干扰也小得多

网友A:
个人估计,柔月用的1mH色码电感直流电阻太大了

楼主:
电荷泵怎么控制输出电压,输出要求稳定可调

boost方式可以由mcu控制占空比

楼主:
直流电阻《10欧

万用表接触不良,测不出具体的值,这个电感是不是假冒的?

网友A:
柔月妹妹,输出可调的电荷泵IC多的是

  这里给你一个具体的参考例子:美信的MAX662A。
  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4.5V~5.5V,输出可以获得稳定的12V,电流最小保证是30mA,你可以到美信的网站下载其数据手册。
  这里我不知道你的成本等其它因素,仅从技术的角度讨论可行与否。希望对柔月有用,呵呵

网友A:
直流电阻大于10欧的色码电感不奇怪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面对功率变换场合的。尤其大电感量,而体积又小的,直流电阻肯定很大。但至于你的万用表有没有问题,我就不好说啦

网友B:
楼上

此柔月非彼柔月

网友A:
MAX662A的开关频率达500KHZ,外部电容很小

柔月很早的时候好像不做电子啊,老是在English嘛,怎么也...

网友A:
哈哈,该不会是号被抢了...

网友A:
好像多了一个空格,这样也可以注册,晕

网友C:
一个个都笨死了,此肉月非彼肉月

网友D:
真柔月已经毕业做小朋友的老师去了

而且学的专业与电子毫不相关。

楼主:
直流电阻小于10欧,看上去就象电阻

max的ic就算了,电荷泵,整几个电容和二级管,可能也差不多了

boost升压,用的基本都是mcu的资源,成本极低

网友E:
老X是明眼人

看来不止俺一个人在怀疑

网友F(2013-10-21):
引用 网友B:
此柔月非彼柔月

柔月是谁

网友G(2017-06-14):
请问你是如何判断电感饱和???

如图所示一个 boost 电路,PWM 200KHz ,80%占空比, Q10 C极的波形老是出现 底部被抬高的现象~~~

电感L 大一些 抬得比较慢, L 小一些 抬得比较快!!!

请问这个是磁饱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