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请教85-456VAC输入功率5W的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07-09-25):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交流85V-456V宽压输入,输出DC12V/400mA,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推荐几个方案,或者推荐市场上容易拿到的高压管子,谢谢!

网友A:
ACT35+13003

ACT35+13003 ***No Opto-coupler ***Minimum External Components ***Integrated Line, Temperature and Primary Inductance Compensation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Complies with all Global Energy Efficient Regulations: 0.3W Standby Power and CEC Average Efficiency...... Msn: u138@msn.com

网友B:
85-456VAC输入功率5W的开关电源方案

这个方案我有现成的。用ACT35+13003或13005。
MSN:weednn@hotmail.com
MOB:13923837982

网友B:
85-456VAC输入功率5W的开关电源方案

我想了一下,电容用两个400V的串,13005改用800V的。把占空比再加大,应该可以做到。继续关注中。

网友C:
我要试下才知道哈,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D:
用2个管子

2个400V电容,2个开关管子

网友E:
功率不大

推荐用RCC,成本4元搞定

网友F:
85-456VAC???

85-456VAC???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G:
难道是特种发电机上用的?

网友H:
TO davidli88

RCC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用RCC开关管不好选。

RCC自激振荡。

用RCC开关管不好选。

用ACT30+13005(900V)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