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跪拜求助

楼主(2007-09-25):
  我手上现在有颗整流二极管(玻璃管的),二极管上标注的是H48,我测试了一下它的反向压降,大约在130V左右,不知各位前辈知不知道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谢谢哦!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二极管并不需要搞到准确原型号

只要参数够用,放到实际电路中可以实现功能就行了

网友B:
H48是日立的牌子=1N4148

楼主:
谢谢,可是1N4148的反向最大击穿电压只有70V啊,H48的最大反向击穿电压却是在130V左右

网友B:
对设计不影响的话就不必去计较了,否则就找耐压高的

网友C:
实测1N4148的反向耐压都在100V以上

生产厂家给出的是耐压的最小值,低于70V即不合格。生产厂家是留有余量的。

网友D:
130V>70V 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