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芯片

楼主(2007-09-27):
想找一个低压差电源芯片
因为我的输入12V,要求6V的输出,最好不用电感的那种
不知哪位仁兄有什么好推荐没?
PS:本来想用LM2940的,结果这家伙没有6V输出的,要是用电阻拉,又怕温飘之类,不太敢用它了

网友A:
压差6V还要低压差?

搞错没有?功率不大的话直接用7806就可以了,功率大了只能用带电感的开关降压电路

楼主:
低压差?

78系列的发热很大

网友B:
LZ 知不知道“低压差”的意思?

网友C:
晕,看来楼主真是不知道“低压差”的真实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

那我该怎么办呢?只能用开关降压电路?

网友D:
有新产品了??????

网友E:
78系列的发热很大???

78系列的发热很大
这说法本身就不正确,你要是空载它能很热吗?是你的器件选择和负载没匹配或负载电路有问题。

网友F:
开关电源有不需要电感的吗??

网友B:
To LS:开关电源有不需要电感的吗?? --有!

网友F:
TO:xwj

什么开头电源不要电感呀,

网友G:
电阻如何飘?

MPS有那种电容充电泵,很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