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池充电与管理电路!

楼主(2007-09-28):
我有个设备是需要用到后备电池的,选择的电池是5节串联镍氢电池。平时是用外电供电,外电是变压器稳压的12V电源,经过7809得到9V,后备电池处于充电状态,充电电压就是7809的9V电压。

我现在的电路是平时还可以,就是当外电断了,电池供电到没电的时候,就出现机器乱叫,时开时关的问题,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网友A:
可能的问题

我想你的问题可能在于电池单独供电时输出电压略低。解决办法,将电池数量增加到6只。此外长期给镍镉/镍氢电池充电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建议改进你的充电电路设计。

网友B:
电池放电过低

电池放电过低
建议
在稳压IC输入端用5~6V左右稳压管和一个三极管联合控制电池低电压,低电压时自动关断输入保护电池和保障电路稳定

楼主:
RE

3楼的朋友,能不能具体给个您刚刚说的那个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C:
过放了,可以看一下你的放电管理部分

网友D:
你不会将9V的电池与稳压输出直接相连了吧?

网友E:
路过学习

上面的几位朋友都有办法处理.但是都没给出详细的说法或原理之类的.我估计楼主还是需要你们的帮助的.我也想学习一下.哈哈!

楼主(2007-11-07):
7楼:
接法如下:(说明下:我问了电池提供商的技术人员说是可以充到8.5V,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呀?另电阻是1W的小阻值电阻)

网友F:
基本没有充放电管理电路

就算暂时能用也会很快出问题的

楼主:
放电部分有做低压自动断开的电路,我想可能是电池低压的值定的太低了。稍微调高应该可以。

再问问:一个5节的镍氢电池的一些使用方面的问题:

1:5节镍氢电池最高可充电到几伏,正常充到几伏就可认为满了?
2:5节镍氢电池最低放电可到几伏,正常放到几伏就应该中止了?

电池是700mA/h的

楼主:
dadodo兄:
我现在就是想要个充电管理方面的电路!

网友G:
回复11楼

1:5节镍氢电池最高可充电到几伏,正常充到几伏就可认为满了?
回复:镍氢电池最高可充电不超过去1.25V,一般1.22左右就满了,具体可以看资料;
2:5节镍氢电池最低放电可到几伏,正常放到几伏就应该中止了?
回复:镍氢电池可以放电至1V

网友G:
注意!!

注意充电电流一般用0.2C充电;C=电芯容量;你的是700MA/H则充电电流为700*0.2=140MA

网友H:
推荐一款高性能 的CN3068给你吧

高效率、双灯指示、USB兼容500MA的充电电路--CN3068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9181511586.rar

网友I:
最近做了一个充电电路,希望对你有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210550923.pdf

网友:
2045是什么?

网友J:
12V锂电池的的线

我有一个充12V锂电池的的线路,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2202945306.pdf

网友K:
楼上电路太复杂,看的眼晕~~~

网友D:
老hot看电路不是你的长项,我看软件才会晕`~~

网友K:
一看NPN/PNP准晕倒俺250分钟~~~

网友L:
人多,解决方案就多啊,多好。

网友G:
呵呵,其实镍氢/镍镉电池只需恒流

加限压电路就可以了,不需要哪么复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恒流最多不能超过1C,还有此类电池有**效应所以至少每三个月完全放电(用0.1C放至0。95V/每节)建议一个月放一次电,否则电池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K:
楼上是专家~~~

网友G:
哈哈!专家谈不上,刚好会而已

想精通的话可以去电池网哪更齐全

网友M:
镍镉,镍氢电池充电终止电压不止1.25V吧

我这儿一个电池充电完,放置一星期后电压还是1.33V

网友G:
其实

 镍镉,镍氢电池没有统一的电压的 镍镉的我就忘记了,就镍氢说吧,其实它的充满条件是△V=10MV,其中△V是指回落电压,也就是说它的充电充满后的电压是会反而会下落的,不过这不是一直下降的,如果继续充的话电压还会上升的,哪么这样就会过充了,过充的话轻的会寿命变短,再过一点的话哪就是漏液再过过一点的话就是爆炸了,不过这些都取决于电池的质量好的就轻点不好的就重点;是不是有点怕了,呵呵,不用怕,一般外面卖的都不会爆炸。
现在就说一下1.25V吧其实这个电压是一个经验值,这个电压可以防止过充,电池充不饱没关系顶多用的时间短一点,过充就不一样了,1.25V以上也快满了,就说这么多先吧!!!!!

网友H(2008-08-26):
参考下CN3068的应用图

参考CN3068的充电电路,应该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