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选择电源芯片

楼主(2007-09-28):
有没有双输出的电源IC,可以适合以下要求:
1)Vin范围是4.5V-8V,分别输出3V,1.8V
2)输出电流共100毫安就够了
3)因为是便携式电源,要求效率高,DC/DC最好了
4)不需要充电
5)批量价格在50元以内都可以接受
6)最好是通用的,容易采购的

请知道的大侠帮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
主要是Vin范围太高了,比较难找

网友A:
看看这个。合适不。

用2个即可。

价格远用不到50。
 相关链接: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734.html

网友B:
看看74310怎么样?

楼主:
谢谢两位

lm2734好像还不错,只是两个ic有点占地方,如果没有其他的,我就选他了。
另外74310是什么公司的?我用alldatasheet找不到它的datasheet

网友C:
50块?你们老板真舍得哦

网友D:
LT3506

价格应该不高,你是用在FPGA/DSP之类的IC吧,1.8内核电源?
我用过,不过这种宽范围输入的DC/DC效率一般都可以到85%,不过具体看你电流

网友E:
SP6265双路输出

不过其输出电压为7V(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