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可靠性讨论

楼主(2007-09-28):
各位大虾:
    大家十一快乐啊!提前祝大伙十一玩的开心啊!!!
    我们公司现在做了一个仪表的开关电源,输出端有+5V,+12V,+24V,-12V四种输出共地,一个单独的+24V.目前在使用的过程中老是出现电源输入端的保险烧毁的情况,不知什么原因,别的件没有损坏!我们怀疑是变压器的参数设定不合理,但不知怎么检查.希望大伙在此方面有经验的寓于赐教.谢谢了!
    其它有相关问题的可以一起讨论啊!
    学无止境,相互推挽!!!!!!!!!

网友A:
能不能把图帖上啊?

网友B:
限制浪涌啊

网友C:
总电流是多少啊,效率是多少?

楼主:
开关电源就在上电的瞬间就坏保险啊!

  浪涌我也有措施限制啊,加了电容和扼流圈啊,不怎么管用!开关管为TOP221,
只不过保险我没有用保险,用的是一个2W的小电阻,老是坏占到30%.总体的功率不超过8W.效率是怎么算的?请教了!

网友D:
电阻用小了,冲击电流很大的

不如用个延时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