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怎样的电路可以达到12v23a电池的同样的参数??

楼主(2007-06-02):
(无正文)

网友A:
23AH吧,呵呵,要看你产品的需求电流啊

可以选择一个12V5A以上开关电源

楼主:
电流要求不大于80ma ,不知道怎么设计?

电流要求不大于80ma ,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B:
“把16v的电压稳压到12v,但是电流过大”

是负载要求的电流过大?但又说电流要求不大于80ma,普通的7812(TO220封装),最大输出电流也大于100毫安啊 。

楼主:
就是恒压+12恒流80ma

晕,就是要求做的电路输出12v电压,电流小于80ma,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C:
23A是电池的型号,你查它的内阻是多少

  或者买几个新的23A, 用不同的电流测试其两端电压表现, 列一张表, 你就可以模拟了, 最好还要试一下旧电池的不同负载情况端电压, 也要列表.
  另外不知道你拆过这个电池没有?好像里面就是八粒纽扣锌锰干电池来的.

网友D:
23A电池

要用恒压恒流源代替电池先要弄清几个问题,
1,如果忽略电池内阻,只要求输出电性的话,加个L7812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它可以做到稳压到1A的输出电流
2,如果要用到其内阻的话,就很麻烦,可以还要些运算补偿电路才能实现

楼主: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以前用的是电池(就是8个小的电子如6楼所说)在试产品,后来发现很耗电池,就想做个电路代替,11.5-12v的电压都可以,电流不大于80ma就可以了,不知道,如7楼所说的加个L7812就可以吗?要不要在加个电阻?
先谢谢大家!

网友C:
仅仅因为电池消耗比较大用7812就行了

除非你需要测试新旧电池的适应性需要考虑电源内阻
另外多嘴一句:7~80毫安消耗对23A电池来说太大了, 新电池工作二三十分钟就没电了.需要考虑大幅减少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