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楼主(2007-06-02):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能够当我输入为3.3v时能够产生5V的输出电压,
   当我输入为5V的时候能够产生3.3V的输出电压?
   也就是说这块芯片能够实现这两个功能!
   或者有没有相应的电路实现这个功能。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主题:[求助]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如果不存在芯片,并且电路实现起来比较麻烦,请帮我推荐两款芯片,分别实现两个功能,再次感谢!

网友A:
可能单独的芯片没有这个功能

有升降压的芯片,譬如输出是3.3-5,输出是固定电压的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芯片

升压芯片SP664X系列,不过是小电流的,楼主没说负载电流大小
降压芯片就更多了 S1117,TPS7333等等,建议到TI,MAXIM,LT等公司的网站去查一下。如果量大,估计可以定做 满足楼主要求的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