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蓄电池电压(9-14v波动)如何转换为12v稳压输出?

楼主(2007-06-04):
电荷放大器需要用到12v的稳压电源,但是蓄电池提供的电压9-12v间波动不能满足要求,不知道哪种方法可以稳压,且最方便

网友A:
高可靠稳压电源模块

我公司专业从事DC-DC模块电源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已经通过GJB9001A-2001军工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可靠、性能稳定。
如你所说:

通过电源模块即可输出稳压电源:

Vin:12VDC(9-18V)  Vout:1.8-48VDC任意选择  稳压输出

网友B:
蓄电池提供的电压9-12v

电池的电压肯定不止在这个范围内波动--蓄电池提供的电压9-12v

楼主:
那楼上的朋友能提供一下解决方案吗?

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