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三相电和单相电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各位大师,我想做一小控制器,它的电源既能选择用三相电供也选择能用单相电供,不知行不行,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LZ的意思是不是 380V/220V 通用?

如果是的话 可以.

网友B:
既然是“小控制器”

想必消耗功率不大,没有必要用三相电源。
楼主可能是把380V误认为三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