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并联使用有什么坏处

楼主(2007-06-07):
(无正文)

网友A:
没什么不可以,满足并联的条件就行

中国有六个大电网,华北、华东……每个电网里有多个发电厂,一个电网里所有的发电厂对电网来说就是并联的电源。

网友B:
只有并网才有用!

楼主:
我指的是一般的电源,比如开关电源。

电力调度也是很复杂一门学问吧

网友C:
有可能电源负载不均

网友D:
发电并网不太清楚

普通直流电源不能简单并联。以干电池为例,虽都标称1.5V,但实际上一定有偏差,这样电压高的电池就会向电压低的电池充电,结果2个电池全完

网友E:
re

电源是可以串并的,但需加限流电阻。

网友F:
电源并联使用没什么坏处

网友G:

回6楼的话,我有一点不解1。5V的电池并联会相互低消吗?应是电流增大啊,请多指教

网友D:
回10楼

电流确实大,但不是输出给负载,而是环流,因为电池内阻比负载小得多。如一定要并联应该加二极管隔离。不信你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