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视开关电源吱吱叫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新买的海尔26寸LCD电视,在开机或待机的时候会吱吱叫,好象没有固定的规律,有时候声音大,有时候声音小,我拆开看过,好象里面的线圈都固定的还比较牢的,找了他们售后不给解决,说是正常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啊?

楼主:
高手们来看看啊,发表下你们的高见,多谢了!

网友A:
个人见解:

变压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叫声

检查一下是否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过低了?原因有很多,负载过大也是其中之一。

楼主(2007-07-12):
肯定不是负载大的问题了

有时候待机都会响的,待机功耗很小了,
现在用的时间长了好象好些了,新买来的时候好象每天都会哮叫,现在要好多天才会发生一次,也许再过段时间就好了,真能好就太好了

楼主:
工作频率过低可以调吗?

我还拆开电视外壳看了下,也不是有东西松动引起的,应该就是里面的线圈发出的哮叫,是不是工作频率过低我也不清楚了,家里没办法测,也不敢再弄了,万一弄的什么都不来了那可是好多大洋呢

楼主:
估计是这批电源都有问题

其实这个电视还因为电源的问题重新换了一台呢,不过新换来的跟老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我看是电源设计有问题!

我看也是电源设计有问题,因为开机有点声音是比较谱片,
但是待机也有那肯定事设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