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7-06-09):
请各位大虾指教:
   我用MC33374设计了一款开关电源,空载时有15V,带负载时降到3V;

网友A:
开关电源不是一幅图就能说明所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你可以测量一下TL431的第三脚是多少伏,带载电压低有可能是TL431没有正常工作导致的,或是光耦不良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变压器参数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