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个芯片在系统的两种状态下有两种供电方式,

楼主(2007-06-09):
但两种状态不会同时存在;分别为为DC/DC和LDO供电。
请教,两个电源的输出端要不要隔离?如何隔离呢?

网友A:
需要不需要隔离

看你用的LDO和DC/DC是否允许不工作时输出端施加电压。
如果要隔离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两路供电输出端各串联一个二极管,最好用萧特基二极管,压降较小。

网友B:
同意二楼

楼主:
,,,

多谢,决定选用BAT54C将二者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