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的周边电路元件选择

楼主(2007-06-10):
我要搭建一个小功率DCDC:3.6V to 3V(or1.8V)降压型,工作频率1.5MHz,电感峰值电流550mA。

现在外围电路需要:
电源输入滤波电容,这个没特殊要求好办,暂时和下面的输出滤波电容用一样的。
电感,4.7uH电感,要求能工作在1.5MHz,550mA电流时电感值下降很少,还要求是小体积贴片屏蔽电感。
输出滤波电容,4.7uF贴片电容,要求是陶瓷电容,在1.5MHz以上还能保持较理想的电容特性。
续流肖特基二极管,要求流过500mA电流时电压尽可能的低。

以上就是所需的外围电路了。我对DCDC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现在常用的型号都是什么。希望高手们能够推荐一下性能满足要求,市场上又便宜且容易买到的元件。最好能有详细参数(最好有datasheet)那种。先谢谢了。

楼主:
大家做的都是大功率的吗?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想知道哪家的4.7uF陶瓷电容好买到且便宜。
还有4.7uH电感。楼上的是TDK 10uF 1A的电感吧?好买吗?
SS12是哪家的?多大电流?还买否?

网友A:
MPS,工业级的

www.monolithicpower.com

网友B:
其实可以考虑ldo的

楼主:
查了查

独石电容器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另一个称呼,缩写是MLCC

网友C:
dc-dc

MLCC,指的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很好卖的.市场上大把.
DC-DC可以考虑下我代理的ACT6907嘛,美国货,但是价钱却是国内货的价钱.
jacky0301@hotmail.com

网友B:
如果选用ldo电路或许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