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钳位二极管

楼主(2007-06-16):
(无正文)

网友A:
稳压管是不是P6KE200A

网友B:
有这种可能。
变压器漏感所储存的能量需要由该管(以及R1)消耗,变压器漏感太大,该管耗散的功率也大,就有可能烧坏。
另外,该管吸收漏感尖峰后应该截止,变压器储能应该由次级向负载释放。变压器匝数比不合适,会使变压器储能的一部分向该管释放,那么该管功耗太大,必然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