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9013为什么爆炸(图)

楼主(2007-06-18):
请问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
JY接口外接驱动一个大的继电器,用772来驱动的,772由9013驱动,电源电压在24V-30V之间,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上电9013就爆炸了?

网友A:
这个小问题我会。呵呵

772的b 接1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9013导通时,负载仅是一个PN结,接近短路,电流很大

网友C:
Q2基极串联限流电阻

阻值需要通过计算取得,大约应该是略大于Q2的电流放大倍数*继电器线圈直流电阻值

网友D:
772的b要界限流电阻

网友E:
R16加大点要吧

网友:
要在772B极加个电阻

网友F:
呵呵,如果上电时U3输出关断……

2.4mA的电流加到Q6基极……

网友G:
搬个凳子听课咯

网友H: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及主要参数

看起来十楼说的对 啊,你确实应该听听课了,对三极管的性能及参数这方面的了解可得加强 啊!

网友I:
竟然是个电路图,我来看爆炸的场面呢

网友J:
9013的C。E极承受不起23.3V的电压

网友K:
楼主下次设计完电路叫我,搬个板凳来听响……

网友L:
楼上好水哦

不过只见过烧掉的
还没见过爆炸的

网友M:
不爆炸就怪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在772的b 接30k电阻就可以了...
不过想了想还是不用种电路了..
后来把它改成复合管..现在工作好正常...

网友N:
12楼的太搞笑了

哈哈。

网友O(2007-07-20):
这个电路,三极管爆炸很正常!导通时电流过大

网友P:
换晶砸管吧

网友Q:
我也是来看爆炸现场的,失望.

下次把1/4W的电阻加24电压,让他出现兰色的火苗的照片给大家拍个看看.
失望!

网友R:
根本就是个错误的电路设计,当然炸了

网友S:
LZ以后设计的电路都发上来看看吧,估计还有很多要爆炸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