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这些方**耗太大,要求静态功耗小于0.3mA

楼主(2007-06-24):
(无正文)

网友A:
三点电容式振荡器

肯定不能用。输出绝对到不了100mA,连10mA都出不来。

楼主:
啊,那有没有类似能用的电路啊?定电压的。

振荡器形式的啊。

网友A:
不隔离,建议用34063,便宜

需要隔离,用34063也可以实现,电路稍复杂。也可以用TL494,电路同样比较复杂。
是否定电压输出,靠的是反馈控制。用34063或TL494等做隔离电源,复杂就在于反馈也需要隔离。

楼主:

 还要能够传输hart信号。

楼主:
换图了,再看看这个呢?

 VCC是5V,现有的。

楼主:
好像有问题啊,如果没有负载,变压器会不会很快就饱和了

网友A:
音乐乐乐 怎么总是搞些不能用的错误电路

还要提出稀奇古怪的要求?

楼主:
哈哈,我是这样想的:

输出电压不能稳压,必须与输入基本保持一个比例关系,这样就可以传输HART协议调制的信号了。
有没有这样的电路呢?在网上找到的都是稳压输出的,郁闷!~

网友A:
那么你就应该把你的要求说清楚。输出与输入电压或电流基本保持成比例,这个可以做到。
不知道你的hart是什么,速度有多快。这类东西没办法传递高速信号。

楼主:
嗯,HART协议这样的

 对于这个电源来讲,其实就是在12-24V DC上调制的一个正弦波的电压,频率为1.2K时表示为“1”,频率2.2K时表示“0”,幅度一般为0.25V吧(这个根据负载电阻决定,因为协议规定的是正负0.5mA的电流,250欧负载对应幅度为0.25V),这样就可以传输数字信号了。

  所以需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能保持一定的关系,从输出电压上滤波才能得到调制的波形,速度最快的就是2.2KHz了。

楼主:
补充一下:其实输出电流最多也就要求8mA就足够了。

因为4-20mA设计功耗时,输入最多只有3.5mA,刨去电源本身及其他附件的功耗,能用的只有2mA吧,转换成4V最多也不会超过8mA(16V输入,4V输出,效率100%)。

网友A:
终于从 音乐乐乐 的胡说中获得灵感

昨天晚上终于从 音乐乐乐 的胡说中获得灵感。
“对于这个电源来讲,其实就是在12-24V DC上调制的一个正弦波的电压,频率为1.2K时表示为“1”,频率2.2K时表示“0””
直流怎么“调制”?这不是胡说吗?“调制”产生新的频率,而这里并没有产生新的频率,仍然是直流成份加上1.2kHz或2.2kHz成份。显然这只是简单的叠加。
简单叠加就好办。再仔细看看,揣摩出 音乐乐乐 的意图大概是要对“12-24V DC”的一个电源进行变换,同时要传递1.2或2.2kHz的交流信号。所以 音乐乐乐 才会说“输出电压不能稳压,必须与输入基本保持一个比例关系”和“需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能保持一定的关系”,千方百计要通过DC-DC变换把这个1.2或2.2kHz信号传递过去。
其实分开传递有何不可?直流转换直流的,交流传递交流的,井水不犯河水,谁也别碍谁的事。
图中下面方框是DC-DC变换器,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怎么变换看 音乐乐乐 的要求,好像是要从4-20mA回路中取电。T1是个小变压器,初次级匝比应等于变换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反比。T1初级电感量需要能够传递1.2kHz的信号,C1与T1初级电感之积应足够大,交流成份绝大部分落到变压器上。T1初次级方向应该使变换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产生的磁通方向相反。
变换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之比不是恒定的,故T1中必有直流成份,所以T1铁心应该加气隙,保证在最不利情况下不会饱和。

楼主:
高,实在是高!

在应用中转换后的1.2KHz信号不需要和电源混在一起,可以直接进入modem解调,改成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T1输出电流几乎为0,砸数比是不是考虑一下电压就可以了:10mH和10uF电容串联后,电感分压大约为1/4,,然后在经过1:4的变压器,刚好输出电压幅值和输入的就相等了。
 还有两个问题:
1、——T1是个小变压器,初次级匝比应等于变换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反比
  改后的电路有没有这个要求?输出电流可是基本为0哦 :)

2、  这样的应用是不是还是有磁饱和的问题?

楼主:
再帖一个hart modem解调电路(贴不下,贴个输入部分吧)

画红圈的地方(Vmodem)就是信号输入的地方。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要求是否能满足了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和C1C2电容量似乎还应该大一些。

楼主:
嘿嘿,大侠回的真快呀,偶没没来得及修改完呢

这样的话T1输出电流几乎为0,砸数比是不是考虑一下电压就可以了:10mH和10uF电容串联后,电感分压大约为1/4,,然后在经过1:4的变压器,刚好输出电压幅值和输入的就相等了。
还有两个问题:
1、——T1是个小变压器,初次级匝比应等于变换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反比
  改后的电路有没有这个要求?输出电流可是基本为0哦 :)

2、  这样的应用是不是还是有磁饱和的问题?

00,别晕啊,也帮分析分析嘛,嘿嘿!

楼主:
C2只是滤波电容了,与信号传输无关了吧?

实际电路输出部分肯定还得加东西了,比如搞个PI型滤波。
C1和电感按照这个值算出来是电感分压1/4。

楼主:
不知道如果绕100mH需要多大体积,要是不开气隙可能好绕点吧

要能绕下就用100mH的,这样电压几乎都分到了变压器上,也不需要1:4的变压器了,1:1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就不会把C1取大些,让它对交流信号完全短路啊?

楼主:
圈圈,不是电容的问题,好像还是电感的问题 啊

即使电容无穷大,电感10mH,感抗为65欧。

交流幅值按照0.25V计算,电流为:0.25/1.414/65=2.7mA,这个电流太大了吧,会不会造成整个电流环4-20mA电流的增加?还是说由于是交流信号,所以电流对DC平均电流没有影响?

另一个问题:这个交流信号的输出内阻一般是250欧,这样65欧的感抗也分不了多少电压。不知道绕100mH要绕多大呢,我去找绕变压器的厂家问问。

网友A:
回 音乐乐

14楼的图,显然无法利用转换后输出电流来抵消转换前输入电流产生的磁通,这个变压器直流成份比交流成份大得多,所以气隙必须留,而且比较大,避免磁饱和。气隙具体要多大,需要根据输入电流等参数计算。那是比较复杂的事。这个变压器传递频率只有2.2kHz,可以用硅钢片铁心,容量很小,用你找得到的最小号铁心即可,也可以找变压器厂定做。老弟好像在北京,西四和中冠村都有这样的厂家。

楼主:
是啊,我在北京,变压器我们以前在798做过,刚才打电话问

好像在小体积(EE10以下的)要想绕一个10mH的挺困难,带气隙的10mH更困难,带气隙的100mH几乎不可能,晕!看样子工艺问题值得考虑啊。

网友A:
回22楼

变压器初级能得到多大电压,取决于初级电感量,这里信号源应该近似恒流源。
变压器如何绕,问变压器厂家问不出来的,他们只能根据你提出的电压和功率要求设计普通电源变压器,你这个变压器很特殊,直流成份很大而交流成份相当小,工作状态多少类似电子管单端功率放大器,比电子管单端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变压器工作条件还苛刻,气隙还要大,只能计算好之后让他们绕,最好是向厂家要一副最小号铁心带骨架,自己试绕,确定线径(相当细)和匝数后再交厂家绕,如果是只要一个,你自己试验好后就算定了。

C1显然不够大,变压器初级电感量10mH也嫌小。

楼主:
唉,他们说的是没有气隙的情况下

老兄提的气隙要大,这小号的骨架恐怕是搞不定啊,明天再去要点具体的参数(骨架和对应每圈的电感量)。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思考:

C2电容隔离直流,气隙不用考虑,Q1用于提高输入阻抗,隔离直流。

网友C:
上面的最后一句是“隔离交流”

楼主:
8错,C2和T的电流挺大,会不会影响线路的平均电流呢?

网友A:
回 awey

这个方案是并联方式,变压器初级串联电容后因无直流成份确实不必再留气隙。不过Q1R1C1这部分,因Q1工作于饱和状态,其输入阻抗相当低,并不能起“隔离交流”作用。要Q1能够“隔离交流”,必须令其工作在线性状态,这与直流转换高效率矛盾。最好能找到一种工作在线性状态,管压降不大(大于交流幅值即可),而且管压降不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的电路。这个应该怎么办,我还没有想出来。

网友C:
RE:maychang

Q1没有工作在饱和状态,集电极是反偏的,是接近饱和,但还是线性状态。
Q1是NPN的,不是PNP的。

网友A:
回awey

对对,Q1接近饱和,但还没有饱和。所幸 音乐乐乐 的交流成份很小,靠离饱和的这个距离大概已经够了。要是交流成份大了可能就不行。
C1好像还可以用得大一些。

音乐乐乐,采用 awey 的这个方案,没有问题。变压器可以不要气隙。

网友B:
T的电流大,可以串联电阻

楼主:
好,我先试验一下吧,多谢各位大侠!

有空来北京喝酒,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