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管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7-06-25):
本人要做一个用功率mos管做开关的功率逆变电路,本人用cd4049做的驱动部分,80khz的控制信号在没有加到功率mos管上时,一切正常,可是加上以后就出问题了,波形变成了类似三角波了。大家有什么经验没?我认为是cd4049没有用好,有用过的吗?

网友A:
回楼主

方案倒是不必换。CD4049输出驱动PNP-NPN三极管对,这个三极管对再驱动功率MOS估计就可以工作。这部分电路设计与CD4049使用的电源关系比较大,最好把图贴出来,加上详细说明,否则没办法帮你。

网友B:
是不是驱动不够!

是不是驱动不够!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驱动电流不够

楼主:
高手帮忙!

网友A:
用CMOS芯片可以驱动大功率MOS管,这个说法误导了许多人。
大功率MOS管输入电阻极高,这没有错,但输入阻抗不仅是电阻,还有电容成份,尤其是功率管反相工作时,由于密勒效应,输入电容等效增加若干倍。在频率很低时,确实可以由CMOS芯片如CD4049等驱动,但频率高时肯定不行。你的工作频率达80kHz,驱动能力比CD4049加十倍都嫌小。

网友:
加大对mos管驱动...

楼主:
同意五楼的意见

的确!在频率低的情况下,4049的确可以达到还可以的效果,可是频率上来以后80k左右是,效果不理想,看来我要换方案了。

楼主:
电路介绍

电路如图所示。其中信号经过光藕6N137后,给CD4049,其中4049是三路并联的,然后信号就加到mos的栅极和源极。如果信号不加到mos的栅极和源极上,信号正常,加上以后就有最开始所说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详细介绍

电路如图所示。其中信号经过光藕6N137后,给CD4049,其中4049是三路并联的,然后信号就加到mos的栅极和源极。如果信号不加到mos的栅极和源极上,信号正常,加上以后就有最开始所说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其中信号已经在电路图中看出,mos管的型号是APT50M60JN.

网友C:
菜鸟

搞得不太懂,只好看啦,

网友D:

应该ic电源有问题

楼主:
测试波形

信号没有加到mos上的时候的波形

楼主:
测试波形2

控制信号加到mos管上后,测的栅极和源极间波形

网友E:
从波形上看,5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楼主:
那怎么办?

要换驱动的方案吗?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F:
认为驱动电流不够是主要问题

楼主:
那怎么办?

是不是要换4049,或者有什么办法?

网友F:
不换4049就得再后面加一级推挽,

或者6n137换tlp250,不过驱动信号可能反向,4049等电路除去

楼主:
tlp250不可行

tlp250的工作频率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楼主:
tlp250不可行

它的工作频率不够!

网友G:
我看, 还不如 555

楼主:
不行就要换mos管了。

网友A:
我在8楼已经说过:
方案倒是不必换。CD4049输出驱动PNP-NPN三极管对,这个三极管对再驱动功率MOS估计就可以工作。

网友A:
换MOS管肯定不能解决问题,4049在这个频率上无法驱动任何功率MOS。

楼主:
也不是

我拿IRF3205做了实验,就能驱动起来。

网友H:
驱动能力不够

APT的ciss有1万多皮法,而IRF3205才3千多皮法,你想用同样的驱动来驱动大功率的MOSFET,那是不可能的。一个是光耦的驱动能力,另外就是后边的三极管的驱动能力,如果驱动到80KHZ的话,得用至少3A~4A峰值的驱动,推荐你使用IXDN404PI,这个驱动足够你驱动大功率的MOSFET

网友I:
感觉5楼高人

楼主:
新的问题

我已经把8550和8050的推挽电路加上了, 效果还不错,而且h桥的四路信号都加上了推挽。又有新的问题了,加上推挽以后,上电有10秒以后才能在mos管的删和源极间测到较理想的波形,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也测不到,而且工作一会后,又什么也测不到了,而且,电路有“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烧器件了呢,马上断电。一会再上电的时候,又会出现前面说的情况,开始什么反应也没有,一会又正常工作了,过一会又什么也没有了,有“吱吱”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呀?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新问题解决

原来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A:
回 hippolyta 版主

高人不敢当,略通一二而已。

网友J:
把你的推挽贴出来,28楼只是个示意,不能直接用的

楼主:
我的推挽

楼主:
一点小问题

现在,逆变的输出负载我用的是纯电阻,可是输出的电压波形还是有5v的过冲,是不是我没有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上并联的电容,加电解电容可以吗?

网友K: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啊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啊

楼主:
楼上遇到什么问题?

也是过冲的问题?

楼主:
再一个问题

如果不用4049的话,直接用三极管是不是可行?

网友F:
直接加推挽可以

网友L:
直接用UC3525是最好的了电路简单,成本低

santak做的UPS里面逆变部分全是这么做的.

网友M:
是驱动电流的问题

MOS要导通,先要充电,但是首先要给三个极间的等效电容充电。
等充饱了,MOS才给你导通。
100欧姆的电阻,充电时间很长,所以就成三角波了。
可以先试着减小电阻。

网友M:
哦,都第三页了,没看到。

我只看了第一页,没看到后面楼主改的。

楼主可以把发的第一个图的100欧姆电阻减小试试。

网友K:
回复楼主

我遇到的也是mos管驱动不足的问题,我用的是555,接mos后,波形也变形。你是做电源吗,几w的?

网友N:
一个菜鸟,竟然能用上如此好的示波器,羡慕你

楼主:
呵呵!

我是个学生,示波器是学校的,当然好了。
我感觉还是用上4049好一些,我做了实验,单独用推挽的话,效果不太好。

网友O:
用一个IR2103来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