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设计难题?

楼主(2007-06-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如何设计双工作电压变压器(120V 60Hz 和 230V 50Hz)? 用电容降压的方法. 我做出来的效果是230V的电流是120V的2陪!找不到它的规律.如何设计才能做到两个电流差不多呢? 设计要求: 120v 60Hz和230v 50Hz 电压输入, 直流输出3VDC, 120+/-10mA. 变压器用EE28或更小的!

网友A:
按230V绕120V抽头

网友B:
补充:铁心的磁通密度按50Hz计算

网友B:
230V近似是120V的二倍

可以考虑绕两个120V绕组,串联使用是240V,并联使用是120V。
不过,楼主的铁心这么小,绕起来很困难。

网友C:
搭车学习一下

楼主:
复2楼

能否解析详细点?是不是按照120V 50Hz设计?

楼主:
复2楼

补充:双工作电压都从一个插头输入,这产品设计主要是适合不同国家使用.

网友B:
晕!

既然是要在不同国家使用,那做两种变压器不就行了?

楼主:
客户要求!

假如你买了一个中国的产品,当你去了日本,你的电源还能用吗(开关电源除外)?难道要带两个电源出差?!最主要的是外国很多产品都要求双电压的!不是你想怎设计就怎设计的!

网友B:
看来楼主是扶不起来的

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