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动车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电动车电池,用了一年多了,长时间充电后绿灯不亮,维修点把电池打开,加了一些电解液。充电灯倒是会亮了,可本来能行使30公里的,现在却只能行驶10公里。那位介绍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池有寿命的呀.

楼主:
一般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B:
铅酸蓄电池也就是一年

铅酸蓄电池寿命也就是一年。

楼主:
换个新电池要500多呢

算一算,500多买汽油能买110升呢,能跑1000多公里呢。看起来电动车还是很不划算的。

网友C:
楼上

要是算起来还是电动车划算
电动车按每天跑30公里,一年300天算,就是9000公里,消耗电100-150度,综合成本也就600多元,什么烧汽油的能便宜过它?

网友A:
楼主不会算. 那能电动车便宜了去了.

你光算效率好了. 查查.谁高.  电池不行了. 费电池也值钱的.
你电池么,也是要自已平时养护的呀.
我用了两年了.还是能30公里以上.

网友D:
电动车最大的问题是废弃电池的处理

处理不好,就是极大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