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扩流问题

楼主(2007-07-03):
mc34063的扩流问题,那位熟悉电路,给指点一下谢谢

输入电压3-4.5v输出5.5v,电流300-500ma  不扩流芯片和电感发热厉害,扩流以后三极管发热厉害,而且电流上不去,

网友A:
原理上没有错误

不过,3V输入电压,三级达林顿接法,光是发射极-基极的PN结压降就有2V,效率肯定不高。
将180欧姆电阻减小一些,34063的1脚改接8脚,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按照你的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电压低电流不高,请给个参考电路谢谢

楼主:
能不能给一个实用的电路

楼主:
34063的高手看看

网友B:
晶体管换成MOS管

18脚合起来接到电感左侧,电容1500P换成47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