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5中in5819的发热问题

楼主(2007-07-03):
最近在用lm2575作个电源,很奇怪的是通电以后,in5819烫的不能碰,有时候换一个in5819就好了,有时候需要换两个以后才能好,有时候呢一个也不用换,一通电就是好的。这种现象是不是这批in5819有问题呀。in5819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呀,在这里能不能拿in5822代替呢,谢谢

网友A:
有可能

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可以用1N5822替换1N5819

楼主:
价格是挺便宜的

in5819是国产的,0.15一个,另外in5822是3A的吧,能保护lm2575的最大1A的吗

楼主: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B:
电压不高可以换5817质量好点,再一个用玻璃管封装的质量好

楼主:
输出电压

我的输入电压是DC30V,输出分别为DC12V和DC5V

网友C(2015-08-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LM2575发热,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