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源老大,请教一个问题,AC120V与AC220V电路自动转换.

楼主(2007-07-04):
各位电源老大: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用简单经济的电路实现AC120V和AC220V的输入自动切换?本来我是用一个拔动开关就可以实现,但是有时使用人输入电压不同,可能会忘记拔动转换开关,当然将开关拔在AC220V输入状态下输入AC120V或者AC220V没有什么问题,就在AC120V状态下工作电压低,所以需要一个培压电路将电压提升,但是将开关拔动在AC120V输入状态下,而实际接入AC220V时就会烧坏电路,因为AC220V经培压后差不多600V,现在产品就在客人手里在测试时忘记转换开关,而烧了,所以现在想改电路,在输入时先识别一下输入电压然后自动切换,在识别切换过程中可以允许延迟1-2秒的时间.

网友A:
找以前的彩电电路图看看

就有这种电路

网友A:
线路初始状态是220V模式

遇到110V沉思切换,如果反过来上220V肯定烧

网友B:
急需这方面的资料

我也是急需这方面的资料,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给我一个看看!十分感谢

网友C:
看看行不

变压器原边: 120 + 120V
继电器: 220V-AC

网友D:
楼上的肯定不行

220的继电器,可能在110的状态下依然吸合
加个比较电路把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开关电源

晚上给修了一个dell的电源,输入电压100-240
原来它内置一个升压电路,在110输入的情况下,就启用升压电路,再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