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用阻容降压MC34063稳压DC12V150MA

楼主(2007-07-04):
各位电源老大!
    我有一个产品上要用的电源,输入AC220±20% 50/60HZ  本产品要DC12V150MA,DC5V30MA,由于成本和体积的关系,考虑AC220V用阻容降压后,滤波,用MC34063稳压输出DC12V150MA,供继电器驱动,再用78L05降压为5V30MA供MCU!请问谁做过此种用**谁还有没有比这成本和体积都有优势的方案!!!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办不到的事

阻容降压近似恒流输出,34063要求输入为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电压源,如果恒流供电,无法工作。
你这个方案需要并联稳压才可以使用,但已经并联稳压,就用不着34063了。

楼主:
AC220V/DC12V阻容降压MC34063稳压

各位电源老大!
    我有一个产品上要用的电源,输入AC220±20% 50/60HZ  本产品要DC12V150MA,DC5V30MA,由于成本和体积的关系,考虑AC220V用阻容降压后,整流滤波,用MC34063稳压输出DC12V150MA,供继电器驱动,再用78L05降压为5V30MA供MCU!请问谁做过此种用**谁还有没有比这成本和体积都有优势的方案!!!

楼主:
谁有低成本替代阻容降压方案

各位电源老大!
    我有一个产品上要用的电源,输入AC220±20% 50/60HZ  本产品要DC12V150MA,DC5V30MA,由于成本和体积的关系,输出DC12V150MA,供继电器驱动,5V30MA供MCU!请问谁有低成本替代阻容降压方案?谁还有没有比这成本和体积都有优势的方案!!!

网友A:
再贴十遍也没有用

网友B:
又是一个不隔离的电源……

网友C:
简单的买个ac-dc吧

网友D:
同意:

再贴十遍也没有用

网友E:
用以下方案试试。

220V--1uF-1.2uF/600V--整流滤波--并联36V/>2W稳压管--MC34063/12V180mA--78L05/5V30mA
还有继电器不可以用220V的吗?这样不会更简单。

网友F:
E

去掉34063

 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他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因为5W/65V的灯泡的工作电流也约为70mA。因
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
2 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
3 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条件,因为不安全。
4 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
5 同样,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6 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网友G:
真的想骂人!!!

再次提醒:

初学者,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在你彻底搞清楚 阻容降压的本质计算方法前,

请你尽量不要用这种电路,免得害人害己!

网友H:
真是搞不懂

象那种RCC的手机充电器不过2元钱,何必要用阻容降压?

网友I(2010-10-12):
将AC220V 阻容降压成12V? 电容耐压250v可以吗?

网友A:
13楼:
仔细看看11楼xwj的回帖。

网友J:
注意安全

网友K:
坚决支持XWJ的说法!!!

网友L:
阻容,你算下你的功率,你哪个电容够大的了,阻容做0.8w以下的还凑合。

网友L:
另外建议拆个手机充电器,哪个基本2.5W,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M(2011-04-21):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