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7-07-04):
就是我开关电源的吸收电路上面的二极管老是会被击穿,就是我把它折下来用万用表一量,短路了,而且还有爆炸声,不只是二极管老是会被击穿,振荡IC也会爆炸,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开关很成熟的一个产品,可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连图也没有,怎么说?

只能说:可能是元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B:
既然成熟,那就去找什么地方有变动……

楼主:
没有变动

就是想问一下一般出现我说那样的情况你们觉得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C:
我也想看看

哎呀  你这样怎么说啊  可能没有这号子的高手

楼主:
不可能吧,我觉得这里的高手如云,

不可能吧,我觉得这里的高手如云,只是没有看到,希望各位高手不要让我一个新手失望,看了的就说说话, 发表发表自己的意思,下次把图贴上来,现在没有,还要我自己画照电路板,不知道会不会错,望````.

网友D:
原因很多种的

一、你的吸收电路中还有电容和电阻吧,选择时是否考虑了足够的裕量.
二、开关变压器的选型和其质量
三、震荡IC的选型
如果是以前一直很好,现在总是出现相同的问题。只能说明设计上是有不足的,就是所谓的鲁棒性差。所以我说可能问题还是出现在电路参数的计算和选型上。
仅仅是个人观点,希望不会被认为是胡说八道。

楼主:
我们用的是这个型号IC 5M0765RC

我们公司用的是这个型号IC: 5M0765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