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锂电池输入7V左右电压 要求输出5v

楼主(2007-07-05):
找了几天也找不到 关键是锂电池放电电压会降到5V左右 而一般的DCDC压查在1点几伏左右 不知道哪位有研究的能给推荐个芯片啊 还要求小封装的 愁死了

楼主:
帮帮忙啊

小弟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拉

网友A:
有一些ldo压降0.1左右

网友B:
AS1117

800mA,压差1.2V

网友C:
两节锂电放到5V,放得太低了

6V~6.5时就不要放了,因为电池的电能基本都放出来了

楼主:
谢谢

确实我测量了自己的手机电池了 最后快没电时还能在3V多 所以也就不太困难了

网友D:
这个有些麻烦

锂电池放电到最后就是6V,充满是8.4V。所以微封装的如果功耗小孩可以,否则年那以满足要求。你可以升起来再将,但体积估计不符合你要求

网友E:

求助两个锂电池输入7V左右电压 要求输出5v

你是做USB充电器吧,其实单节锂电就可以实现5V的输出,为什么要2节锂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