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能提供雷击记数器电路,谢谢!

楼主(2007-07-11):
提供思路也好!谢谢!

网友A:
雷击记数器

雷击也分多种,感应雷、直接雷等等。
不过不管哪种,其信号强度都是所有信号中最大的,比工业用电强得多。所以楼主的这个东西首先应该能够承受得住这么强的信号,其次将所有比较小的信号都去除,剩下的就是雷电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