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氧化问题

楼主(2007-07-11):
三端稳压器剖开后,发现里面的基板颜色有差异,
有哪位大虾有相关方面的经验,是不是封装不严密,透气造成氧化??
还是其它方面的原因呢???
急哦,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三端稳压器是什么封装的?

  对于通常的TO-220, SOT223等封装形式,制造厂封装的温度约200度,基板颜色有差异是正常的。

网友B:
氧化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TO hippolyta

至少我经常在线上看到极片呈现不同的颜色,虽然有氮气的保护。
  裸露的氧化层在电镀时会被除去,被封装包围的只好保持原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