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34063做DC-DC遇到难题,请高人支招,谢谢!!

楼主(2007-07-13):
我用两个MC34063做了个DC-DC,有+24V转成+5V和-5V,负载为LT1253和LT1210,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不论怎么滤波,还是滤不干净,我加了电感和电容都不行,现在的纹波还有20mV左右,导致我的电路无法工作,请问还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dc-dc就是靠纹波工作的。

网友B:
20mV纹波

你的电路怎么会不工作?

网友C:
電子變壓器設計手冊23

23電子變壓器設計手冊

http://www.cediy.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ID=22271&page=1

网友D:
20MV你还想什么!

作的相当棒了,20毫伏相当于有43DB了,信噪比相当高了,向你学习,怎么做的,能不能拿来看看。

网友E:
再加一级线性稳压电路吧,反正负载也不重

网友F:
同意楼上,再加一级LDO,把纹波可以降到1mV以下

当然,要选低噪声功能的LDO

网友G:
r

20mV怎么会使电路工作不正常,你接的什么电路啊?检查加了其他电路后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E:
高频放大对电源要求是比较高

网友H:
加共模

加共模电感

网友E:
加共模电感没用的 用有源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