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直流产生5V交流的电路

楼主(2007-07-13):
如图,我想用5V直流产生一个5V交流,但受限于体积,不想用小变压器。我想用个 三极管4个组成的桥路,通过脉冲方波驱动,产生交流应该也是可以的吧!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文不对图

文字和图根本是两回事。

楼主:
是这样的

全当是12V直流 转 12V交流,那个图是12V直流转220V交流,我想不用变压器,直接用555产生个方波信号,然后去驱动一个 三极管桥电路,来产生一个交流信号,这样会缩小体积。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还是文不对图

你这个图里电源电压是5V。

12V交流,一般指有效值为12V。你这个图输出是方波,电源电压12V时峰值12V(考虑管压降要略少一些),而且对地有直流成份,需要加电容隔直后才是纯交流。

555产生的方波占空比不是50%,而且是单端信号,不能直接驱动你这个电路。
即使用双相输出的芯片,Q51和Q56接法也不对。

用SG3525,可以直接输出方波(对地有直流成份),峰值比电源电压低一些。比你这个电路省事,还把555省掉了。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B:
我看到过类事的电路

应用在一款消防控制器上
产生一个负压,驱动液晶显示器
可惜我没仔细研究
很简单的

网友C:
"5V交流"?用来做什么?要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