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07-07-13):
在一个电路板上发现这个元器件应该是类似ldo的东西输入9v输出3.5伏。但不是是什么型号?请大家帮忙!

网友A:
ht7136,试试

不过好像脚位有点差别

楼主:
呵呵 我搞错了

in out 反一下 而且芯片上还有423的字样

网友B:
我司是专业做电源管理IC的,有兴趣大家可以沟通一下

我司是专业做电源管理IC的,有兴趣大家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A:
你量一下输出电压

和输入电压,不一定一样型号的,找个相近参数的戴上去就行了

网友C:
一个恒流350MA的DC-DC ,降压的,我公司都有这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