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高手指点同步整流的问题

楼主(2007-07-18):
(无正文)

网友A:
把Fa的DS倒过来即可

楼主:
二楼说的有道理,马上试试,谢谢!

楼主:
试验过

照二楼xwj兄弟的方法试验了一下,整流成功.
但是效率还是不太高,几乎和用肖特基二极管一样, 输出3A@1.5V时 效率仅仅50%左右,预想的高效率没有出现,
频率是100K,用的低Vgs的IRFU024场效应管,电源电压5V.
是否场效应管型号不合适,还是设法加大Vgs驱动?
肯请高手继续指正.

网友B:
U024 不是同步用管,再说同步管的驱动也有讲究

网友A:
因为你的驱动电路不对

场效应管要正常导通的基本条件就是栅极电压至少要大于源极电压Vgs,
你想想你的电路满足这个条件吗?

另外,要注意栅源寄生电容的影响,这个对效率影响也是很大的

网友C:
支持六楼部

栅源寄生电容对效率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D:
gate电压要足够高。

MOS的导通电阻才足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