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滤波 用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2007-07-18):
(无正文)

网友A:
跟应用有关

电源、通讯线、IO口,都是不同的,
要求高用多段的,要求第用单段的。

楼主:
电源用,220V的

网友B:
这种东西

一般是自己设计,交厂家加工。和变压器一样,很少有成品卖。

网友C:
一般是自己设计

哈哈,老兄你算好是高手了,甚么都自己设计,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成品的可以买到的!你说哪?

网友B:
回楼上

确实有产品可以买到,但规格种类太少,往往不能合乎要求。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你不也是自己设计吗?

楼主:
大哥们 真厉害

唉 真厉害
手工怎么做啊…………手头没什么好元件

网友B:
到电子市场上买合适的磁心和骨架,再买些直径合适的漆包线。

楼主:
怎么绕?我们是把220V的市电杂波滤掉

怎么绕?我们是把220V的市电杂波滤掉,电流最大2A,应该怎么选择参数?有没有现成的啊

网友D:
有设计软件下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E:
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965,000篇

用“电源滤波器”百度一下

楼主:
什么设计软件?不太了解……

网友F(2010-01-26):
就是啊~什么软件~~急需中

网友G:
自己把参数确定 找个厂家打样多好!

网友H:
共模电感滤波,要看你的滤波要求,如果是选型就看datasheet上的指标是否满足你的要求,滤波器件只对某些频率范围的噪声有效,超过了范围,用了也是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