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镍氢电池充电方案!谢谢

楼主(2007-07-19):
一个产品一般用220V交流,但内部有8节1.2V的镍氢电池组在交流断开后使用,请教如何设计这样的电路,特别是充电应该如何处理,安全性如何?

网友A:
灯电路?

这看起来象应急灯的电路。市面上好象有这种东东卖的。

网友B:
共享一下子撒。 我也要。

网友C:
用电源管理芯片

maxim的有很多,在有外部供电时采用外部通道,同时对电池充电,在外部电源移去时切换到电池供电

网友D(2007-09-04):
MAXIM成本会高,功能也少,我们是用MCU做

可按客户功能规格要求开发.XYB755@163.COM

网友E:
用HOLTEK的HT46R5X MCU做镍氢电池充电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