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设计一个5V,500mA的精密电源?

楼主(2007-07-20):
因为有传感器对电压精度要求很高,现在需要把输入的15V电源转换为5V的精密电源,而且输出电流也不能小于500mA。现在倒是可以用DC/DC芯片将15V转到5V(实际可能到5.02V左右),它的精度达不到要求。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提高精度?要求电压精度千分之一左右……
我考虑过用TL431,可看了资料,它的输出电流只能在0~100mA。还有一个,这个输出电流是它的参考电压点的输出电流还是和TL431负并联的那个负载的电流?回头再看看资料了,上班去了。谢谢关注!

网友A:
这个电流

是通过TL431的电流。不过TL431电流用到这么大,必定很热,需要加散热器。

网友B:
--

压差小于1V,DC-DC可以做到5mV以下

网友C:
这个简单

   用7805和一个2200uf的电解电容,再用一个1uf 的独石电容即可。

网友D:
年稳定性和温度系数最重要。

TL431的最大200ppm温度稳定性达不到你的要求,可选用AD584LH 10V电压基准+OP07运放+功率三极管组成。注意分压电阻也需要高精度温度系数小的电阻。
AD584LH
电压误差:0.05%
年稳定性:219ppm
温度系数:5ppm/C

网友E:
是把2200放到7805的前面可以吗

网友F:
给你推荐一款

电压输出很稳定,效率90%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3122010714.pdf

网友G: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7805即可

网友H:
传感器与处理电路分开供电

楼主:
7805第一个就被排除了,5W的功率降在7805上我可接受不了

另外体积也容不下。要求厚度在3.5mm以内……
    电压基准+运放+三极管的方案我考虑过,还没有定下来。不过BOSS想通了,电压在全输出电流范围内稳定就够。
    现在考虑用MAX5033的方案,可输出电感又需要220uH,选了几个电感,能流过500mA的那些高度又超过要求……痛苦。不知道可不可以采用电感串连的方式?因以前没这样用过,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现在有别的要忙,这个电源可以先缓几天……不过也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