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擊穿電壓的算**

楼主(2007-07-20):
請問橋式整流子會短路原因是因為電流過大或電壓過高造成的?或是兩者都有可能?或是有其它原因?
是不是因為反向電壓過大造成的?

因為最近用橋式整流子整流後,經電容濾波的電壓給直流馬達用,可是常遇到橋式整流子短路的情形.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
换个击穿电压大一些的二极管

你的整流桥前端电压是多少,二极管的稳压参数是多少

楼主:

因為是幫人問的所以實際是用多少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也在懷疑是因為這個因素造成的...
有可能因為各地的電壓不完全一致....
所以有些人用會壞有些人不會....
我想請問選擇整流橋的擊穿電壓算法...
是不是就是ac電壓x根號2x2...
例如台灣這裡用110v.
所以擊穿電壓大約要選擇..
110vX1.4142X2=311v

有沒有必要再留一些裕度....

网友C:
当然需要留余量

至少200V。
根据整流后滤波电路不同,可能需要留得更大一些。

不过楼上的计算不正确。
对电阻性负载(没有滤波电路),桥式整流每个整流管耐压应该大于输入峰值,对110V,即为110V*1.414 = 155V。
对电容性负载,),桥式整流每个整流管耐压应该大于输入峰值的2倍,对110V输入,为311V,对220V输入,为622V。
考虑到工业电网电压有波动,且并非正弦波,常有各种尖峰干扰,所以需要留有余量。220V输入至少要用800V整流管,最好用1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