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决BUCK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07-07-21):
该电路中,B772的开通与关闭由PWM控制,但B772的B极电压由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时斜波较大,导致B772发热严重,请教应该怎样改才能加速B772的B极电压的上升速度?谢谢

网友A:
Q1基极和Q2发射极之间要串个电阻,应该可以减少发热

Q2基极上面那个1K电阻并个加速电容,应该可以改善由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时斜波较大的问题